古怪现象:笔记本运行大型程序时候提示显卡不可移动的,不能弹出或者拔出

楼主(2015-12-08):
起因是电脑有段时间没清灰了,之后也没在意,就玩了几天的辐射4,前天正玩着,突然就提示这个,然后电脑就卡住不动了。平时待机或者用点小程序的时候没问题,也有可能是小程序或者待机用的是集显,没调用独显的原因。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也不是刚运行就弹出提示,运行两三分钟左右就会弹出这个提示,之后就卡住。这两天也在网上找过解决方法,更换驱动,重做系统,都不行。单独运行烤cpu的 软件不会出现这个提示,cpu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显卡的温控芯片坏了,还是显卡的电容或者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机器牌子型号是什么?问问题尽量描写详细一点

网友:
单独运行烤显卡

网友:
直接加焊下显卡

网友:
独立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所需供电没问题的话,加焊下看看,不行估计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游戏好大啊 20多g 还有什么单机游戏好玩

网友:
显卡坏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