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和580U居然不能刷MX25L5121E这个芯片

楼主(2015-12-08):
修一台ASUS A84S的机,RT809F和580U居然不能刷MX25L5121E这个芯片,本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相同的也不行,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809我以前读写过64M的芯片都正常呀,

网友:
我看你图片的,它好像识别有问题呀,你选择别的型号的64M的来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   也许是你的芯片坏了呢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RT809F  刷了也是检验报错  最后把芯片洗干净  刷了好几遍才刷进去

网友:
第一次听说呢,没遇到过哦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芯片坏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芯片坏了

我也是换了一个芯片,但是原芯片可以肯定没有坏,因为里面的程序和我从网上下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2021-03-03):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