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5-12-08):
今天收了 一台Z360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0.005,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均无短路,有3   5V待机,就说明待机这方面就没问题,就查EC,目测ec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晶振,特别的小(就两个触点),看着就是特别的别扭,心想是不是它搞的鬼?嘿嘿,我找了一个32.768 4条腿的的晶振,然后飞两根线到晶振上,上电试试,结果亮机,测试1个多小时没问题 ,没想到不用费劲的查工作条件就直接搞定,蒙都蒙对了  哈哈希望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新手  高手勿喷!!

网友:
主板不上电五大待机条件之三晶体不良,实例。

网友:
触发三部曲的第二部就是进IO  如果没反应   就差IO条件

网友A:
看晶振不顺眼就修好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B:
xiongqi雄起    我也爱这么干

网友C:
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南桥附近轻微进水的 结果被误导了 这问题跟进水那边完全不搭边

网友D:
触发0.02  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晶振不顺眼就修好了,楼主高手啊。

。。。抬举了。我真是新手,哪不顺眼就搞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xiongqi雄起    我也爱这么干

哈哈。。。是吧  想搞哪就搞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南桥附近轻微进水的 结果被误导了 这问题跟进水那边完全不搭边

怎么样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0.02  是这个问题吗

不是的。。。我这个根本就没反应   不过腻可以试试 改个晶振上去试试

网友E:
有意思,维修真简单。原来还能如此简单,明天我也改行修电脑!真简单太简单了真真正正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楼主你技术如此高深,请问带深造吗?我打算放弃现在的年薪30万跟你学维修,就连公务员这样的体面职业我也不要了。请问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维修真简单。原来还能如此简单,明天我也改行修电脑!真简单太简单了真真正正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

这是被他的维修思路所折服了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更稳妥!

网友(2018-06-08):
不一定哦,放置一个晚上再来看是不是还正常,如果正常,那恭喜你问题解决,若恢复原状,那就继续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