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卡win7进入界面

楼主(2015-12-08):
E1-471G 卡win7进入界面 原来自带WIN8操作系统 改完win7 卡到进入界面 硬盘已经改成MBR格式 分区也没问题 要降bios吗
win7

网友:
换过一个WIN7版本 实在不行就只能降BIOS

网友:
卡界面 不知道怎么修,坐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换系统,打官网驱动,进安全模式试试卡不卡,进系统过后正常不?机器原来什么故障,问题别太过模糊

网友:
现在我这也一台一样故障的 原先是cpu供电坏了 修好后卡win7logo 楼主的解决没??

网友:
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