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进水烧穿板,维修中

楼主(2015-12-08):
图片看看一会能不能传上来,现在开始修了,一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刮了一下板,应该是烧穿了

补充内容 (2015-12-9 09:54):
谁手里有这个板子啊,或者是上面的那个ALW-4MAC的小MOS管,实在是弄不上去了,差几个管子。

补充内容 (2015-12-10 11:13):
机器修上了,谢谢大家关注,MOS管也买到了,其实这个机器挺简单的,所以也是不想发了,维修过程除了看起来挺严重,实际上就是飞了4个线,换了几个MOS管。

网友:
看看图吧,测测有没短路,芯片有没烧坏,提前换了,没问题再通电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一样  烧了一个手指大小的洞  刮开没短路飞条线就好了

网友:
已挖洞,正在弄

网友:
好多大神...

网友:
吃饭,一会和大家说下,应该是能弄上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我差3个MOS管,就那个小的,ALW-4MAC,非常小的N沟道那个。谁手里有,料板也行,请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A:
这还修什么,换板吧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不搞了,浪费时间,就是搞好了,有可能客户用一段时间他又那个地方大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修什么,换板吧

换板挣不到钱了,同行的。亲看看你那有没有那个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不搞了,浪费时间,就是搞好了,有可能客户用一段时间他又那个地方大短了

亲,有没有那个MOS管,或者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有没有那个MOS管,或者料板

什么型号的管,你上料板拆啊,不需要一样的型号,只需要随便找个料板拆,我看这个地方应该是隔离管,你就找个料板拆隔离管,注意N管还是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管,你上料板拆啊,不需要一样的型号,只需要随便找个料板拆,我看这个地方应该是隔离管,你就 ...

我发的那个是同型号的,但是要换的,不是这几个,是N沟道的。只是焊线相当费劲。手里没有这种管子的料板。

网友:
是八脚的吗?那种有多大,是不是 我们常见的小管吗  还是比常见的小管还小

网友:
灰常小,某宝问过,没有。。。

网友:
又是大师级别的呀!烧成这样我都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直接换板算了 嘛

网友D:
烧得那么严重,还可以修好吗,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E:
大胆的挖,大部分都是主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得那么严重,还可以修好吗,直接换板得了!

待机有了,充电电路正常,就差把那几个管子放上,看看还有那有问题,现在就卡在这了,亲,手里有没有这个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胆的挖,大部分都是主供电有问题

亲,我现在差那几个MOS管,你那有没有这个料板或者这个MOS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亲,我现在差那几个MOS管,你那有没有这个料板或者这个MOS管

这机器在保吧,除了进水,其他的估计在维修站了,不好意思没料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在保吧,除了进水,其他的估计在维修站了,不好意思没料板了

在保,所以灰常少,弄不到,所以想看看站里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能弄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保,所以灰常少,弄不到,所以想看看站里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能弄到的

应该有,时间问题

网友:
换版吧,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时间问题

刚才听人说,这个13年就出过,应该有过保的了。不知道谁手里有啊。

网友F:
N沟道的小场管料板上应该很多吧,个头一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N沟道的小场管料板上应该很多吧,个头一样就行

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这样子都还能修复吗,公共点可能都大短路了

网友:
在往后走 做笔记本维修的都要饿死了!!!

网友:
就算能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已经修好了,刚才出去在别人那看到有人修这个,本着不要脸的精神,借了过来,把几个管子串了一下,就亮机了,但是,得还给人家,所以,谁有这个管子啊,求MOS管

网友G:
用功率大的mos管飞线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费劲去找,说不定要是还有其他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功率大的mos管飞线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费劲去找,说不定要是还有其他故障呢

实在是飞不上,要不就不费这个劲了

网友:
高手太多了      学习下

网友:
这个位置的MOS管很多,很好代用的啊,还要找,业余选手啊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 维修起来 难度有些大呢

网友:
首先就得把短路解掉  再补上试一试

网友:
另外最好找下电路图看看 免得线结的不对 或是漏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