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148不开机

楼主(2015-12-08):
三星 N148不开机   开机按键要开很多次才能开机 开机按键已经更换 按键也有高低高跳变 EC也有  EC也发出  开机后一切正常 就是要按很多次

网友:
测一下电电压呢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有些机器是要按几次才可以开的起

网友:
有维修历史没有?检查有无腐蚀,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