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问题,DG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5-12-08):
移动硬盘的接口坏了,换了一个,

接上去以后,发现在设备管理器能找到硬盘,但是磁盘管理中没有硬盘

请问这个是磁头,还是电路板问题,
因为数据比较重要,如果是板子问题我就去买一块,谢谢了

网友:
只认到板,没认到盘,所以磁盘里没有,这样的你是搞不了的,找专业恢复人员搞.不要再不停的上电了...

网友:
进PE里面能够认的到吗

网友:
进PE里面认不到盘。

网友:
我的1T SATA硬盘也不认了,好在里面没有重要资料。杯具!!!

网友:
参考我发的帖子,我帮同事修的----最终是坏了保险

网友:
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吧,换个口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A:
重点是换接口之前能不能认到,是认不到才换接口,还是接口明显坏了

网友:
可能是HDD坏了

网友:
在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容量?PE系统里试过没有。

网友B:
用DISK能识别到么?

网友:
还是换个板试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
Bios里边能不能认到?以前有遇到过进WIN8版PE可以认到盘,而XP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换接口之前能不能认到,是认不到才换接口,还是接口明显坏了

换接口前也是认不到盘,看到接口有点破,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ISK能识别到么?

DG,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还没有分好区把

网友:
这个是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