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的系统U盘问题?

楼主(2015-12-08):
最近装了几台机都先后不同的出现

网友:
难道是解压出错的结果?

网友A:
换个系统就解决了,这还用问???也太……

网友:
这估计是文件丢失或者冲突导致的,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小问题呀,换一个好一点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就解决了,这还用问???也太……

主要是想知道原因及解决办法,不重装系统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知道原因及解决办法,不重装系统情况下。

浏览器插件丢失,更新浏览器,或更换其他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插件丢失,更新浏览器,或更换其他浏览器

更换了其他浏览器,也经常跳出,没有相关的补丁,看来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那是封系统人的问题了。跟你优盘无关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放在U盘安装下试试

网友:
把IE重装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