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没有CPU电压求组了

楼主(2015-12-08):
原来是供电MOS管击穿了   没有注意直接换了  NCP5395T 换了还是一样    后面才发现是MOS管问题  的换了还是不出CPU电压   33脚   EN 1.2V   23脚12vMON  1.1V  通过12V经过10K电阻在接了一个1K的下拉电阻得到1.1V左右的电压 ( 图纸有)
24脚  VCC  12V    40脚  VCCP 12V    VID 00001000  这组合算下来1.5V左右    麻烦各位 帮忙下  这CPU电压怎么还没有出来啊   主板开机久了 CPU都有温度了

补充内容 (2015-12-16 09:40):
CPU这块      总线时钟1  0.3左右   总线时钟0   0.3左右  内核0V  VTT 1.2V  复位0.2左右   两个主时钟都是0
PG 也是0v    这里的PG 没有电压会导致没有CPU电压吗

补充内容 (2015-12-16 12:50):
各位有没有拍张照片给我啊   要高清点的

补充内容 (2016-1-5 17:53):
今天来了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对比测试后发现  电源IC  没有发VR_READY  后面有图纸

网友:
我这测试了其他的供电  发VDIMM电压1.0几V  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  在南桥边   G1.5v   S2.77v   D为1.0几V 不知道正常不?  这个是MOS转过来的  G12V  S1.5V   D1.5V 不知道算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5-12-16 13:11):
我去  打错字了

网友:
G41的CPU供电模块啊

网友:
麻烦兄弟说清楚点撒

网友A:
vid有没,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查下主芯片上供电2r2的电阻开路没。

网友:
你看看总线电压出了吗???  这个板我修过很多是由于总线没有然后CPU电压没有

网友C:
EN1.2V说明总线供电转换开启电压成功了,测量其他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有没,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00001000   这个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有没,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换过  我买了3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主芯片上供电2r2的电阻开路没。

供电有  我测两头都没有5V 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1.2V说明总线供电转换开启电压成功了,测量其他供电正常不

VIDMM  1.0几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2V说明总线供电转换开启电压成功了,测量其他供电正常不

看2楼图纸上有

网友D:
CPU这块      总线时钟1  0.3左右   总线时钟0   0.3左右  内核0V  VTT 1.2V  复位0.2左右   两个主时钟都是0
PG 也是0v    这里的PG 没有电压会导致没有CPU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MM  1.0几算正常吗

1.05算正常的vdimm转成1.05v图纸上有写的,1v左右就算它正常,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还是干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这块      总线时钟1  0.3左右   总线时钟0   0.3左右  内核0V  VTT 1.2V  复位0.2左右   两个主时钟都 ...

pg要等到cpu电压正常后才会出来的,再经过电路转换送给南桥作cpu供电电源好

网友:
学学前辈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g要等到cpu电压正常后才会出来的,再经过电路转换送给南桥作cpu供电电源好

嗯  我刚刚查了N多资料   差不多估计的CPU电压出来才会有 PG的    可我这主板真郁闷啊   VID 00001000  VTT1.2   EN  1.2   管理IC 供电5V  刚刚也换了新的  怎么就不出CPU电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  我刚刚查了N多资料   差不多估计的CPU电压出来才会有 PG的    可我这主板真郁闷啊   VID 00001000  V ...

上次我修了块h61修了很久,也是修u供电的,最后是芯片没焊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修了块h61修了很久,也是修u供电的,最后是芯片没焊好导致的

焊接我也看了   都焊过N次了   拿40倍的放大镜看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你可以讲清楚一点不??

网友G:
更换CPU测VID上拉电阻阻值,更换主芯片

网友H:
修这样的电压板,烧MOS的我会先直接换掉上下管,装U检测,正常就完事。   如果不正常或者没有电压,我会吧电源管理和烧的那组MOS一起再次换掉。问题还没解决就比较麻烦了,得查反馈回路,一般反馈回路见的多是:耦合电容损坏,这种电容坏比较头疼,量不到,我一般是风枪吹着,用镊子去碰电容,看看有没有断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讲清楚一点不??

现在就是没有出CPU 供电    电源IC换了几个新的都不行  工作条件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换CPU测VID上拉电阻阻值,更换主芯片

VID 电阻换过了   换CPU  测VID 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这样的电压板,烧MOS的我会先直接换掉上下管,装U检测,正常就完事。   如果不正常或者没有电压,我会吧 ...

MOS 管都换了好几套了  电容全拆了  查出几个有阻值的  都换了  现在除了反馈没有其他的地方了  麻烦指点下  看看我发的图纸

网友I:
18脚要1.08V左右 ,33脚1V以上, 24脚 5V,40脚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没有出CPU 供电    电源IC换了几个新的都不行  工作条件都有了

哦这样的说  可以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我碰到片同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脚要1.08V左右 ,33脚1V以上, 24脚 5V,40脚 12V

都有  18脚1.2V  正常吗   33脚1.2  24脚5V  40脚12V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脚要1.08V左右 ,33脚1V以上, 24脚 5V,40脚 12V

VCC 通过R279到18脚  可我这实物上没有这电阻的  测试的 一头是1.2V  一头是5V  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没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我碰到片同样故障的

没有修好   太麻烦  现在放着了   等高手指点  这又没有波波 不然看看到处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定时掉电的很多。品牌机上的,都没修好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有修好   太麻烦  现在放着了   等高手指点  这又没有波波 不然看看到处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你量一下北桥阻值吧,我的都让客户拿走了,没时间研究,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开机发热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量一下北桥阻值吧,我的都让客户拿走了,没时间研究,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开机发热好大

我这NB没有发热量的   本来是开机保护的机器 给修成这样  我也是醉了啊   本来就是换MOS管的问题搞成这样   郁闷

网友K:
这块板子不好弄啊。。。有的换桥就好有的不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块板子不好弄啊。。。有的换桥就好有的不得行

换桥就算了  那还修什么啊

网友D:
下面看时序  NCP6395T(VCORE) 发VR_RDY  也就是VR_READY  然后在转换成ICH_VRM_PWRGD   我去  我是不是修错方向了  看图纸这是第10步了  但这个怎么修还是不出CPU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看时序  NCP6395T(VCORE) 发VR_RDY  也就是VR_READY  然后在转换成ICH_VRM_PWRGD   我去  我是不是修错 ...

另外测试OK板  发现VID组合不一样  01101100  我那坏的 00001000     681的排阻换过了 还是一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