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b75ma-e33 ver1.0原板备份下来的,包上机!!

楼主(2015-12-08):
ms-7808 b75ma-e33 ver1.0

ms-7808 b75ma-e33 ver1.0.rar

网友(2017-10-08):
这种长方形BIOS怎么刷,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A:
淘宝买转接线,不用拆的,10块钱一根吧好像。

网友B(2018-06-19):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转接线,不用拆的,10块钱一根吧好像。

老哥麻烦说详细一点??
这种还么刷过呢,还有,可以用SOP8那种代用吗?

网友:
请问大神,这种新款的 QFN8 的BIOS 怎么刷啊??可以用SOP8 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麻烦说详细一点??
这种还么刷过呢,还有,可以用SOP8那种代用吗?

淘宝有那种转接线,后面带一块转接的小板,接线头插主板,转接小板插编程器,就是不太灵敏,很多时候都认不到芯片,感觉还不如直接拆掉芯片后焊接到编程器上。

网友(2018-11-29):
大哥 你这BIOS是16M的 我的是8M啊

网友(2019-07-22):
怎么是16M的    我主板上的芯片是8M的怎么刷?

网友(2019-09-26):
大家都是怎么刷的?

网友:
我用这小东东转换的

网友(2021-01-26):
找个BIOSZHENNAN 回复#

网友(2022-01-03):
1.0的是8兆 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