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进系统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5-12-08):
今天遇到一台主机,主板是技嘉P45T-ES3G的,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进了系统,用一会儿时间就卡住,死机。主板检测卡跑FF96,重装系统故障依旧!硬盘没问题!请教各位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内存你换条试试!

网友:
主机 替换法咯

网友:
主板说的没错,就用替换法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内存, 电源都缓缓

网友:
可以在CMOS里面吧网卡声卡禁了看看,今天就秒了这样一台原装英特尔G41板子,是网卡坏了

网友:
我估计桥坏的可能蛮大的!

网友:
内存负载小八角芯片也可替:换一个。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尝试一下进PE。。看看死机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