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MAIN BOARD REV.2.1 版号去掉BIOS电池开机,开关开不了

楼主(2015-12-08):
论坛上人说是电源口排阻坏了,我也换了N个,可是故障仍未解决,听说华硕板子排阻爱坏,就试着换换IO附近排阻,换了这个排阻就正常了,上图,版号,希望对兄弟们有帮助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同一个型号 同样的故障,最后是飞线解决的,下次换个排阻试试

网友B:
这排阻是上拉PM_RSMRST#的信号的吗?能解说一下这排阻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排阻我修过不下10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排阻是上拉PM_RSMRST#的信号的吗?能解说一下这排阻就更好了。

图纸点位都没有,华硕的难搞,修了5天,刷BIOS,排阻开始用风枪吹,以为是温度高,弄坏了,之后用烙铁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同一个型号 同样的故障,最后是飞线解决的,下次换个排阻试试

能说说怎么飞线的吗?开始也想飞线,不知道怎么费,板子是开关板进水,以为开关板排线问题,短路排线能开机,不料排线烧坏,做了根排线,还是老问题,

网友:
华硕10K的排阻贴吧容易坏,修过N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点位都没有,华硕的难搞,修了5天,刷BIOS,排阻开始用风枪吹,以为是温度高,弄坏了,之后用烙铁还是 ...

点位论坛上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142-1-1.html

网友:
那天修了一个是一个6个脚的转换管 挨到ec的,asus的现在好多通病

网友:
这个排阻阻值是多大?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绝对的好贴,这个图片高清

网友:
绝对的好贴,这个图片高清,以后希望也遇见这个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个上拉的排阻吧

网友:
笔记本也有排阻问题了啊

网友:
正好修到进水机。谢了呀

网友:
学习了 长知识了

网友:
那个排阻不是472的吗   怎么成1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