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大小写灯亮

楼主(2015-12-08):
大小写 亮  做显卡没用 于是我就直球  还是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

网友:
是以前双核的那款? 就把电池拿掉 内存拿掉 按开机键几秒在插内存 开机试试 CQ45显卡很少坏 基本就这问题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真少

网友:
换呢?  怎么样

网友(2016-01-08):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流上到0.7,吹显卡,放电都不行,准备刷bios了
我的是pm45 双核cpu

网友:
这机器显卡很少坏的

网友:
不知道是开机亮还是不开机亮呢

网友:
刷BIOS先,INTEL 北桥么? AMD 的先B北桥

网友:
AMD的话  北桥看看    这一系列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