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大小写灯亮

楼主(2015-12-08):
大小写 亮  做显卡没用 于是我就直球  还是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

网友:
貌似给显卡没啥关系吧,问题要出也是EC或南桥周边吧!

网友:
CQ40的大小写灯闪,不过内存也会闪,显卡坏也会,BIOS程序坏也会。修过一台CQ42 清了CMOS就好了。

网友:
没有过内存,你做不应该显卡。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个显卡应该可以好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