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V 显示充电 但是电充不进

楼主(2015-12-08):
昨天接手一台ASUS 的笔记本 是X450V
内存标识也是X450V   版号是X450CC rev2.3的   电池插上进系统  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电池电量一直没有增加   单用电池也是不开机的   新电池也换过 BIOS 也刷过充电芯片BQ25A也换过    充放电管也是好的!  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毛病 ! 充电灯也是亮的  !!!!!!有修过类似的  给个思路吧!@!!!!!!!!!!!!!!!     BIOS也附上  2.0的  也是通用的  已证实

华硕X450VC 内存帖纸X450CC 2.zip

原机备份

网友:
板凳自己坐   昨天搜到一篇类似贴  今天竟搜不到了```````````````

网友A:
没充电电流?
查一下有无充电电压,I2C总线线路是否正常,检流电阻,充电反馈线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电流?
查一下有无充电电压,I2C总线线路是否正常,检流电阻,充电反馈线路查一下。

嗯 是的   没有充电电流   我再查查看

网友B:
本人觉得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是用的表还是原装的充电器  有时候用表插着电源头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觉得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是用的表还是原装的充电器  有时候用表插着电源头也是要注意的

这款是ASUS 好吧!!!!!!能不逗   又不是DELL  特殊型的

网友D: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ASUS 好吧!!!!!!能不逗   又不是DELL  特殊型的

哦卟   抱歉  我只是看走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电流?
查一下有无充电电压,I2C总线线路是否正常,检流电阻,充电反馈线路查一下。

隔离管  电池那边S级通电池4.8v     G级4.8v     D级通公共点19v  请问 这个电压正常吗? 还是偏低了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不是电池就是主板充电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不是电池就是主板充电电路出了问题了

电池已经换过新的了  一样的故障  充电芯片换过了   电路查查供电什么的 基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好吧  我也是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电流?
查一下有无充电电压,I2C总线线路是否正常,检流电阻,充电反馈线路查一下。

补充请教一下  刚才发现有时候充电灯会红绿灯交替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  电池那边S级通电池4.8v     G级4.8v     D级通公共点19v  请问 这个电压正常吗? 还是偏低了

隔离管没问题吧,19V是适配器的电压,S是电池电压吧?
查充电上下管及检流电阻,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补充请教一下  刚才发现有时候充电灯会红绿灯交替变换

红绿交替是充与充满识别错误吧?查I2C线路是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绿交替是充与充满识别错误吧?查I2C线路是否通?

什么事12c线路  嘿嘿  还请指教

网友A:
电池接口4/5脚,时钟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4/5脚,时钟数据

哦   谢谢  都是通的   SCL SDA CLK  3.3V  都有的

网友F:
电池换来吗,bios出问题很少关于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换来吗,bios出问题很少关于充电的

电池换过全新的 一样

网友:
充电检流电阻正常吗?

网友G:
电池到ec不是有数据总线吗,看断没

网友A:
充电芯片17脚外BST引脚的升压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17脚外BST引脚的升压电容有无问题

升压电容也是好的     电流检查电阻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池到ec不是有数据总线吗,看断没

没有断线   直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断线   直通的

好像ec还要检测电池电量啥的信号,看有没问题

网友:
三处想通 电压都是4.8v

网友H:
新电池状态下,测放电管导通条件。

网友:
板凳自己坐   昨天搜到一篇类似贴  今天竟搜不到了

1679684 -2 复制 粘贴 你倒是省事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电池状态下,测放电管导通条件。

楼主是指  电池还是充放电管呢、

网友:
坐等回复啊

网友I:
4.8V电压明显有点儿低了吧

网友J:
显示正在充电 ?查下充电的PWM电路 也许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V电压明显有点儿低了吧

我也没搞清楚是不是低了  平时没注意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示正在充电 ?查下充电的PWM电路 也许有发现

哦  谢谢版主提醒 我再瞅瞅

网友K:
电量计算的问题 ?

网友L:
我修到和你差不多的一个问题,A1538E 显示充电,但是隔离管没有充电电压,

网友M:
一样的问题爱我那个是x88v打算换芯片试试
看楼主换了还不行我犹豫了
楼主弄好了说一下 啊
感激必尽

网友:
你那个充电芯片烫不烫?我这个烫的很

网友N: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

网友:
主板的充放电电路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样的问题爱我那个是x88v打算换芯片试试
看楼主换了还不行我犹豫了
楼主弄好了说一下 啊

不烫  温度正常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修到和你差不多的一个问题,A1538E 显示充电,但是隔离管没有充电电压,

我这隔离管有电压  但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量计算的问题 ?

什么电量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

能别说话说一半吗 ?和没说一样

网友O:
查看充放电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把EC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电池状态下,测放电管导通条件。

新电池模式   就是还是充电芯片的电路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查看充放电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把EC换了。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电流?
查一下有无充电电压,I2C总线线路是否正常,检流电阻,充电反馈线路查一下。

请问单用新电池  只有3v的隔离管电压  重点应该查哪呢?  充电芯片20脚vcc 3v     19脚3v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好修啊,等待楼主

网友:
充电保护呀

网友:
不懂就别扯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

1679684 -2 请认真看帖 严禁灌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这隔离管有电压  但是太低了

我的能初步确定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用电池不能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

网友:
是不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的能初步确定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用电池不能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

那和我的故障基本一样嘛    你的修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排阻基本排除了

网友:
换电池没???

网友P:
  电池检测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池检测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检测电路确定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那和我的故障基本一样嘛    你的修的怎么样了啊?

刷BIOS了,换新电池了,正在定购MAX1538E,和EC 8518E,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居然电池也换过了充电反正和E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刷BIOS了,换新电池了,正在定购MAX1538E,和EC 8518E,

也是蛋疼 这ASUS 的渣渣板

网友Q:
确定不是电池坏了?一般这个问题我都直接换电池,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确定不是电池坏了?一般这个问题我都直接换电池,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不是电池的问题

百分百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刷BIOS了,换新电池了,正在定购MAX1538E,和EC 8518E,

楼主的如果到时好了  通知我下  我也好多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如果到时好了  通知我下  我也好多个思路

好 的 没问题, 明天就到配件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单用新电池  只有3v的隔离管电压  重点应该查哪呢?  充电芯片20脚vcc 3v     19脚3v

电池是否没电的呀?

网友:
好像是论坛里没有的,下一个

1679684 -2 没下载就别灌水!~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如果到时好了  通知我下  我也好多个思路

已经修好了,更换MAX 1538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已经修好了,更换MAX 1538好了

额  好吧  我的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好吧  我的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你的是哪个型号,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L:
有图纸吗?
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图纸吗?
可以分析分析

ASUS 的  只有点位!   所以比较蛋疼

网友R:
华硕主要是没图纸,上次一个不充电换板了

网友:
华硕最主要是没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华硕主要是没图纸,上次一个不充电换板了

现在客户不修了  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