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维修和BIOS程序

楼主(2015-12-08):
刚从学校出来上班,第一次就修了个显示器,宏碁的,上电亮了,图像看不清楚。一切正常,想想就一个程序,不过程序难找啊,还发帖求了才得到,毕竟还是原装货。

找到程序了有刷了进去,好了。使用一段时间突然暗了,又从新检查了一下,原来里面的电容有点鼓包了,速度又找来电容换上去。这次可以了。成功修好一个显示器,看来我还是没有白白学的。

顺便把上次大神给我的程序发一下,好别人以后更容易找到 ACER AL1916W A 双36 RSDS A1902A2-H01

网友A:
应该在标题里写上型号就好了。方便搜索。

网友:
这些明显 的应该第一眼就看到

网友B:
对于电容鼓包应该提前更换啊,!

网友C:
这个问题的话也太简单了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容鼓包应该提前更换啊,!

我只能说不是高手的我刚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些,只能见招拆招了。

网友D:
第一次拆机看电容鼓包就要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话也太简单了些吧,

是简单了点,不过起码我学会了刷程序,毕竟第一次动手弄的,以前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标题里写上型号就好了。方便搜索。

下次注意好,如果只是BIOS再发帖怕会被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拆机看电容鼓包就要换了

大神我开始没有注意看,毕竟一心只是想知道里面是什么芯片组,找什么样的程序就算了。记住你们的提醒了,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我也是只会换换电容,修好一个感觉好兴奋啊

网友:
好厉害,,,下次多写点思路啊。

网友F:
这个问题就是电容鼓包滤波不良引起暗屏 其实不用刷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就是电容鼓包滤波不良引起暗屏 其实不用刷程序的

不是暗屏,刷了程序图像就好了。后面用了差不多一天才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简单了点,不过起码我学会了刷程序,毕竟第一次动手弄的,以前没有弄过

继续努力,维修界看来你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
學習了,手頭有一台AL1916W,花屏+1條藍豎線,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