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集显供电问题

楼主(2015-12-08):
机器型号:K45VD
板号:LA-8224P

想问下大神这个机器集显供电什么时候出来? 接到时此机器无显示的刷BIOS后显示 无意中测量发现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可以找一下主板的时序图,上面有说明的,。

网友:
显示了还没有显卡供电吗?

网友:
有的集显供电在跑码之前,有的在跑码后

网友:
显示了集显还没供电,吧不应该吧

网友:
正常的 有些机器 确实开机了 都不出集显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