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风扇不转(通病)

楼主(2015-12-08):
IBM x201风扇不转,以为风扇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论坛好几个说是风扇的保险问题,一边有电一边没有。测量果然如此,直接焊锡短接解决,,,,,白买了个风扇。保险是风扇插座隔壁白色的那个小零件。    估计是原来的风扇功率大,长期使用边得电流大然后烧了保险,风扇不转之前客户反应风扇卡卡响。没想到是板的问题。

网友:
通病就是好贴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个保险上去吧,这样比较稳妥,还麻烦楼主传张照片看看

网友:
还没有修过了,真不知有这病呀

网友:
换的保险吗。,好了

网友:
图解文章不是更好吗。不是什么都是通病。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好帖子,给力省不少时间,正好手里有一块废板子,直接拆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