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61PMV全板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5-12-08):
主板:富士康M61PMV
故障:无内存供电
早上接到同行一板,一看是富士康M61PMV,先上图

查MOS管无控制级电压,发现连接富士康专用芯片 TIGER ONE,先换了再说,换了还是没出电压!!!!!!!!。说实话这块板我修过几次无内存供电,换TIGER ONE换好的只有一次。因为不了解其工作条件,其他的全换板了,这次下定决心修出来!
查芯片供电都正常,发现此芯片控制很多供电,内存,桥和CPU供电都有它的身影!

内存查完了,再查桥的,查VTT_PWM连接了桥供电芯片ISL6612

测量供电vcc正常,打个波看看,竟然没波形!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

然后,维修到此结束,亮机的忘记拍了就不发了!求加分呀,发帖不易!

网友A:
为什么没内存供电 你换桥供电芯片好了? 搞不懂 我现在也有一块一样的 偶尔能跑马 但是大多数都是没内存供电 搞不懂

网友: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由桥slps4式s5

网友:
s5控制,所以南桥会引起无内存电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内存供电 你换桥供电芯片好了? 搞不懂 我现在也有一块一样的 偶尔能跑马 但是大多数都是没内存供 ...

你的那块自动上电么

网友:
自学维修还弄不懂

网友B:
S5电压已经有了,这个估计待机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
果然还是要靠波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电压已经有了,这个估计待机的时候就有了

待机时为g3状态应该还没有s5吧

网友:
归根结底的来说是u14有开启有电压无输出.

网友:
这种专用芯片修的少了

网友:
这都修好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C:
VTT_PWM  是产生什么供电   ?   内存负载   VTT  还是 总线?        一般不是先出内存供电吗?

网友:
大家都不明白 内存供电无   修桥供电好了  呵呵

网友:
能否把图纸献了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TT_PWM  是产生什么供电   ?   内存负载   VTT  还是 总线?        一般不是先出内存供电吗?

这个推测是这个芯片内存电压控制的模块的开启脚电压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再有u供电,怎会是6612开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测是这个芯片内存电压控制的模块的开启脚电压

那也是内存总线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觉得是6612控制桥供电。。而桥供电异常,,TIGER ONE停止工作,内存也就没供电的。。这里6612坏的有,,还有很多别的地方坏,,都会导致内存无供电。。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懂TEGER ONE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