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代换

楼主(2015-12-08):
求助RT8223P可以和51125A代换吗,试过的告诉一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请问是哪款机器上面的啊

网友:
我也想找代换的 刚好遇到一个宏基ZQS的没有待机

网友:
和51223一样

网友:
我用51125代换,不出3V,各位高手有没有代换过的,请指教

网友:
正在更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