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12-08):
其余供电都有    CPU辅助供电也有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IBM的晶体芯片还要订    开机上电电流0.35不动

网友:
对了。    CPU辅助供电电压出来了 但是芯片超热

网友:
那就换个新的芯片上去看看吧

网友:
芯片高温不正常,看看是不是哪里短了。导致的不出供电

网友:
芯片高温的是辅助CPU供电 出电压  然后CPU核心供电没有电压

网友:
CPU 供电电路 芯片本身 周边电路 输出电路 CPU等

网友:
我的是触发掉电 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