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08):
一款CQ42,启动十次有一次不认硬盘,高了好几天了,BIOS刷过,南桥干过,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A:
测试硬盘那边的供电,不行就换桥

网友:
查硬盘接口供电与数据线路是否正常,桥的SATA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只能在硬盘不能用时,测参数哪个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硬盘那边的供电,不行就换桥

换过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硬盘不能用时,测参数哪个不正常,

是的,可是很难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