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求教

楼主(2015-12-08):
这个主板待机下PCI-E10脚无电压3.3V的,阻值测量正常,当测到开光脚的时候电压只有2.8V,正常至少有3.3V电压这样,跑线路是和IO61脚相连的 IO61脚电压也是2.8V,IO已经拆了测量还是2.8V 这样换IO也没有用吧

网友:
你至少得把触发条件查一遍吧

网友:
查3.3电压。哦。

网友:
先查3.3V待机这条线路。开关的线路先不要查。待机修出来开关还偏低在查开关线路。

网友:
碰到过查5Vsb相连的那个八脚芯片,也就是双三极管,记得好像在靠近声卡网卡的附近

网友:
如待机3.3v正常,查开关信号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

网友:
看到你的图了,拍到一半,nviton就在网卡下面,电容边上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3.3V修出来  一般都是三端稳压器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