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l1961wa液晶屏logo显示后黑屏

楼主(2015-12-08):
    今天接客户一套主机,说黑屏开机替换后发现是液晶屏问题,于是报价后让客户留机维修。液晶屏拆卸已不是问题,几下拆开后经过测量后发现驱动板问题,主板5v,12v供电均正常,驱动板vga接口处短路。D403 ZD103 C115 U102 FB102 FB104 FB103 U103对地阻值不正常,后逐个测量排除在更换ZD103 U103 U102后阻值正常,通电测试正常,正在烤机中。测量位置如图中发亮部位。

网友:
主要是接口那几个保护元件

网友:
这不就是识别不了信号么····讲得那么神乎、

网友:
ZD103 U103 U102参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
那几个玩意应该可以直接拆了

网友:
把过流保护102 103直接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之前遇到过啊,直接干掉102,103就可以啊

网友:
拆掉坏的要装上好的,不然用久的话会烧主芯片的

网友:
路过学习。。。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子,是U103短路,直接拆了就好了,结果主机的显卡也坏了,后面听客户说是打雷后就成了这个样子,当显示器一接上,直接又把显示器驱动板给烧了。气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