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N15235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5-12-08):
FOXCONN   N15235主板无复位,CPU1。3  内存1。6。。。。电压都好像有,就是没复位。还有可开机,不能关机,这板有通病吗,有图的分享一下。

网友:
首先可同示波器检查南桥发过复位正常吗?

网友A:
供电都还没有查完,查完供电还得看时钟,过后才是复位电路

网友:
了解,其实我的意思是打蛇打七寸,判断是南桥后级还是前级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还没有查完,查完供电还得看时钟,过后才是复位电路

楼上正解。先查完供电,时钟再说复位。

网友:
总线供电容易出现问题  你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