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

楼主(2015-12-08):
海尔 简爱7G 故障:暗屏   接口供电正常,求各位指点一下,屏上面怎么测,估计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换个屏试试,25脚ADJ电压低,25/26用镊子短接试试能亮不?

网友:
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接口电压正常,先换屏试试,判断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试试,25脚ADJ电压低,25/26用镊子短接试试能亮不?

25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亮度最高时为3.3V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了,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
先搞一张屏试下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25脚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