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5V线性电压电容不良导致时有时无

楼主(2015-12-08):
昨天接同行一G450笔记本不开机  今天忙完手头的活看一下 去电池插电源看待机0.006左右  很明显待机没出 拆机测量3 5V没出  测组织两边一个40多  一个30多 看到都以为是短路的吧
去掉3V 5V节点 发现后级阻值很正常  那前面的话同时阻值低很有可能就是芯片了 测了下上下管没问题 懒了一下没测820B条件直接换8206B  换了后发现阻值还是低   先接电看下 接电发现待机变为0.015 3V 5V都出来了  能触发电流跳变正常开机  接屏进系统测试发现除了本地网卡不能用其他都正常  然后报价同行说修 网卡是很久以前就坏的 正准备装机发现待机又没了 又变为0.005 怀疑是不是哪个地方不良 发现用风枪吹一下待机就会有待机  过一会就又没了
图纸找到待机芯片

测6脚19V很正常 3脚0V不正常看没有什么外围电路应该是内部线性供给先不管 测7脚线性0V不正常 它要出来就有个线性的开启 4脚为线性的开启电压 9.几V 正常的 14脚EN1无电压 27脚EN2无电压 这些都先不管 先去查7脚线性 有开起没线性 芯片也不发烫 芯片换过不用考虑 测了下线性的组织发现380多 这个线性的阻值我记的是有500左右 380低了点 看电路通到19脚有两个电容 给14脚上拉供3 5 V开启  既然不稳定就先拆电容看下 先拆PC409

拆了后发现阻值恢复到520几这下应该正常了  通电3V 5V出来了  去料板上找了个电容换上测阻值还是500多

放那等凉机 放了1个多小时后发现很正常  那就通电试试  通电状态试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正常 网卡不能用看看手上有 测了下条件正常 就换上了  在外面装硬盘测了下正常  装机测试   到现在用了几个小时正常通知同行来取

网友:
有示波器就更直观了

网友:
这种故障能修出来真需要一定的技术啊 牛逼

网友:
3脚vcc干嘛的,怎么用电容接地啊

网友:
维修要细心,不能上来就换,楼主换的那个芯片可能也是好的。。。。

网友:
心学习修本!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作者的帖子给力,赞一下,加点分

网友:
嗯嗯,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的不错,够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机子 触发电流只有0.02  好悲剧

网友:
线性滤波电容故障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