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电脑故障

楼主(2015-12-08):
电脑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电脑故障

  主板的故障千奇百怪,虽然大部分时候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是由主板硬件损坏所导致的,但也有相当多莫名其妙的故障情况是因为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主板电池没电了会导致主板coms(BIOS)设置保存不了,电脑从而会出现各种故障。

主板电池没电(图1)

主要状况:

  按下电源按钮,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反复按下电源开关仍然无效。初步分析,很可能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不是功率不够(劣质电源的“专利”)就是开关出现了短路,

  状况1、无论怎么按下电源开关(插座接触良好并验证有电)电脑没反应。

  状况2、电脑没有任何报警声,主板似乎根本没有加载到所需的电压,电源风扇也不动,电脑根本就无法通电。

处理方式:

  打开机箱仔细查看主板与电源的连接处并没有什么异常,电源开关处是否有短路迹象,再次开机。检查是否可以从新启动。

  上述方式不行的需要从新检查一遍,采用替换法:

  一个250v的电源,换装后,如果电脑仍然没有反应;很可能是电源功率超标造成的,检查其他设备电源连通情况,尝试再次开机。

方法:

  检查电脑的电源风扇是否会转动起来,硬盘是否有自检声,显示器是否变亮,如果这时候电脑显示“CMOS Load Failure”。

主板电池没电(图2)

  系统提示按“F2”键继续启动,不管它,按“Del”进入BIOS设置。

主板电池没电(图3)

  按下F2键,让系统继续引导,如果还是无法进入Windows XP的桌面,再次重启。

主板电池没电(图4)

  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这时不需要输入密码,可以直接进入了,很显然CMOS电池没电了。

主板电池没电(图5)

  需要买了一块新的电池装进其中,并接上所有设备再次开机,电脑即可顺利启动。如果仍然显示“CMOS Load Failure”,可以进入BIOS设置选择“Load BIOS SAFE DEFAULTS”并重启,即可顺利进入了Windows桌面,一切恢复如初。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也是容易被忽略的

网友:
确实容易忽视。快没电时,机器时好时坏,有时能启动,有时又不行。

网友:
我有一块945的板子就是这个现象,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不了,各种代换,还以为主板软故障,最后换个电池试试想怎么开就怎么开,量一下电池电压还有2.7V。这个电池装别的板也正常。估计是这款板对这个电压比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