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MI BIOS 自检响铃含义

楼主(2015-12-08):
报警声数      错误含义

1短         内存刷新失败,主板上的内存刷新电路故障,更换内存条

2短         奇偶校验错误,第一个64KB内存芯片出现奇偶校验故障,在CMOS设置中将内存ECC校验                                     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但最好是更换内存条

3短        基本64KB内存失败,内存芯片检查失败,更换内存

4短        时钟出错,主板上的TIMER定时器不工作

5短        CPU故障,主板上的CPU产生故障

6短        A20门故障,键盘控制器中包含A20门开关故障

7短        CPU例外中断错误,主板上的CPU产生一个例外中断,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卡上无显示内存或显示内存错误,更换显卡或显存

9短        ROM检查失败,ROM校验值和BIOS中记录值不一样

10短       CMOS寄存器读/写错误,CMOS RAM中的SHUTDOWN寄存器故障

11短       CACHE错误/外部CHCHE损坏,表示外部CACHE故障

1长3短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

1长8短    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卡没插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