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苹果笔记本MAC.WIN7 U盘制的朋友请分享一下?

楼主(2015-12-08):
               首先声名一下,本人装苹果笔记本系统菜鸟一个,大神勿喷。转入正题:不知到有人遇到过没有,用一般常用的U盘PE 给苹果笔记本装WIN7,
按OPTION键后根本认不到U盘,这个问题因该是U盘PE制作的问题,
问题是这种PE该怎么制作,要用到些什么软件,
还请会的大神们现身赐教,让菜鸟们也学习下。本人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是要做双系统还是制作一个win7?不认U盘可能是U盘的问题,有的U盘苹果电脑确实不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双系统还是制作一个win7?不认U盘可能是U盘的问题,有的U盘苹果电脑确实不认。。。

我看别人用的也是金士顿U盘和我的一样,别人的开机能认到U盘。我的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人用的也是金士顿U盘和我的一样,别人的开机能认到U盘。我的就不行,

我的目的是制作一个能启动苹果笔记本的PE 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目的是制作一个能启动苹果笔记本的PE U盘。

我的意思可以换个带PE的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可以换个带PE的U盘?

如果是只做一个win7系统,我们普通的PE就行

网友:
前几天才在某宝上面买了几个U盘,过几天又机器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做一个win7系统,我们普通的PE就行

U盘也换了几个牌子,PE软件也换了几

网友A:
楼主现在的系统是苹果系统还是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的系统是苹果系统还是win7系统?

有个苹果笔记本是WIN7,有个苹果一体机是双系统,都认不到U盘,晕死了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换个3.0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换个3.0的试试

这位朋友你确定普通的PE都可以启动苹果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你确定普通的PE都可以启动苹果笔记本吗?

我U盘都换了五六个了,PE都下了四五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在实用工具里面,bootcap助理

网友C:
在WIN7里不认优盘还是MA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IN7里不认优盘还是MAC里。

这位朋友还没看懂我的意思,不是WIN7,也不是MAC的系统里,而是刚开机显示时想作为PE引导盘,而开机时识别不到U盘,只能看到硬盘的盘符,

网友:
到威锋网学习学习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换个3.0的试试

不可以把 pe不行的 安装版的还差不多

网友D:
带光驱的机器 不认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光驱的机器 不认U盘的
谢谢这位朋友,这台机器别人也是用U盘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