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无待机,公共点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5-12-08):
直播x220i无待机,公共点有电维修思路

网友:
PCH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A:
PCH时钟 供电,复位,3、5v待机芯片VIN 有没

网友:
你那个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
刚刚接了一台X220I,看看有什么思路。

网友:
图纸都没待机条件也没咋看嘛

网友B:
这机器有图纸,打开看看吧

网友C:
。。。。隔保3/5V还有呢?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按照时序往下面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保3/5V还有呢?

大概看了一下没有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时钟 供电,复位,3、5v待机芯片VIN 有没

有Vin      前俩天一百块钱收的 ,  今天拿来修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有图纸,打开看看吧

你有图纸吗,来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