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无显示报7声北桥修好后。出现识别不到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

楼主(2015-12-08):
DELL M5010开机无显示报7声北桥修好后。出现识别不到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

前天接到一台DELL M5010开机无显示报7声、

相信大家都知道、七北八显、不用说了、直接干北桥咯《0752001》、老规矩加旱北桥、可以显示了。

觉得可以了、装机

进系统之后发现识别不了有线和无线、

我以为系统坏了、换了两三个、一个样子、想不通了

仔细琢磨。拆机、换0752001北桥、换了之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最后在总结一句话:修电脑真的是啥奇葩的问题都可以遇得到!

电脑维修技术交流学习的请加我QQ:2632877395

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补充内容 (2015-12-14 11:36):
北桥拆下从新值过、无线可以用了、有线用不了、换了0752001北桥 、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关注、已经搞定了、楼下还有人灌水、说搞定了说一声、发帖子已经说明了、换了北桥一切正常了、

网友:
amd 的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是北桥管理的。

网友:
不过这种AMD的机器通病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桥碰掉小件了

网友:
真是一个奇葩问题啊,还好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A:
你难道是北桥坏了不成?奇葩问题!

网友:
这种附带故障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以前修到一个asus的也是焊换显卡后不认网卡了,后来改了个usb的在机子内

网友:
AMD的北桥如果识别不到有线和无线网卡不会找别的地方一定是北桥有一根PCI的线不通,修到过这种问题。是不小心北桥边上掉了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碰到过,其实不必要换桥,重新上BGA就可以啊

网友:
AMD的北桥本来就管理着网卡,在图纸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拆下来重新直球,在焊上去估计就能好,可以省下几十元的酒钱。

网友:
没有无线,我一般的进bios还原一下,重起就有了

网友:
楼主搞好通知我们一下

网友:
确实七北八显卡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我不知道7声8声是不是都准,我碰一台5010报7声,不显,手压显卡处电流微跳,直接加焊显卡后正常点亮使用。

网友:
AMD双桥的,无线是北桥管的,还好换桥修好了

网友:
AMD双桥PCIEX1总线由北桥管理。

网友:
桥没焊好……

网友:
应该拆了重植试试,估计没焊好

网友:
掉件了吧,做BGA要细心啊

网友:
还是挺细心的值得鼓励

网友:
继续搞北桥

网友:
或者换个百桥

网友:
这种现象很少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是北桥坏了不成?奇葩问题!

你大神了,说话不要那么带刺吧。都是同行,顶一下好像很不爽似的,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我就觉得很给力,起码我看到我需要的东西。如果你也有料我一样顶你的。

网友:
这奇葩的问题还真不多见    让了一圈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猛轰下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都没碰到过

网友:
遇到的一般都是坏了直接不显示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旧版都是压一下就好但管的时间不长

网友:
你们压了管得到好久?

网友:
能换桥好的,感觉都是小问题,就如果是小电路最烦死我了。现在BGA会做了,成功也高,比修电路速度多了。也不用想。

网友:
北桥还能导致这种问题 我都怕了

网友:
北桥拆下从新值过、无线可以用了、有线用不了、换了0752001北桥 、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关注、已经搞定了、楼下还有人灌水、说搞定了说一声、发帖子已经说明了、换了北桥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是桥没有焊好

网友:
我手上一台也是7声。试一下

网友:
这种桥太容易坏了 又小贵

网友:
这是AMD不是因特尔

网友:
本来想说重植一下可能会好,你补充内容直接提到了,真是什么问题咱们维修都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