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大短路 维修经验贴FG=XX代换!

楼主(2015-12-08):
接一台E425机器,大短路,以为捡钱,拆开后没发现电容的问题,一通乱打值,测得一组小铁皮跟大铁皮 盖子二极体值,报警,,此路为显卡供电,吹下小铁皮,发现,盖子下面黑了,再打公共点,正常,,,然后换一个小铁皮上去,,电流跑到0.8A 不显,不跳,测得刚换的小铁皮那路供电,只有0.4V,不正常,之前打过小铁皮和大铁皮G极,对地没悬空,,,,以为好了,,,然后,测了一下原机坏的那个小铁皮,发现,GSD都通了,再打小铁皮G极对地,800多二极体值,不正常,正常为400到600的二极体值,,,,
打显卡电感,对地,电阻档,有3欧到,应当是没短路,,我的表,两针测一个点是0.1欧左右,所以,还是有阻值,,,
测到现在,PWM坏了的可能性很高,原机是FG=XX  查得是RT8208B,,,,没找到这个芯片,,,却找到FF=XX 查得是RT8208A,,没去查PDF了,装上去,正常,跑了两小时机,交货,,,

最终得出结论,FG=XX   可以用FF=XX 代换,纯经验贴,没去查图子了,也没照 相,

网友:
心学习修本!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不过不知道这两种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是芯片内部图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有帮助!

网友:
最好是先看看PDF  有些芯片用的是代号   确认能代换在上机   要不然毛病没见好不说,还会烧越来越严重

网友(2017-02-28):
一般A或者B  尾缀的 基本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