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 FX不触发,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12-08):
华擎N68-S3 FX不触发了,量开机键有3.3V,短接无反应。电池和COMS跳线都没有问题,仔细观察主板,发现电源接口傍有一个芝麻管Q16有一点烧黑,表面型号为NB1K,上百度查了下,没查到具体什么型号,这个管子在开关针傍也有一个,用万用表量了下,可能是一个P沟道的场管。先在显示器通用驱动板上找给屏供电的P沟道场管换上去,试了下,可以开机,可以关机。应当没有问题。客户拿来的两片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消除修到这板子会注意了,感谢楼主。

网友:
可从同厂类似线路图上查,设计原理类似吧。

网友:
同样问题说明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这难道是通病?

网友:
那个场管控制绿线到IO电压吗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也碰到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跑下线,大概这个管子是连接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跑下线,大概这个管子是连接哪里的?

Q16的S脚通电源接口紫色5V,D脚通过一个0欧电阻到D7一个双二极管,线不好跑,就没有完全跑线。今天又有一片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6的S脚通电源接口紫色5V,D脚通过一个0欧电阻到D7一个双二极管,线不好跑,就没有完全跑线。今天又有一 ...

又一片一样的那就是通病了,跑一跑,画出线路来咯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此板是什么芯片组,我记得我以前修一块华擎主板是由桥管理开机的,后面我是把绿线和开关之间加了个二极管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此板是什么芯片组,我记得我以前修一块华擎主板是由桥管理开机的,后面我是把绿线和开关之间加了 ...

主板是N68的主板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修一块华擎主板是由桥管理开机的,后面我是把绿线和开关之间加了个二极管修复的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不太像啊

网友:
IO 拉低绿线 经过3级管的、  (PSON信号)

网友(2016-12-13):
这个我也修过。估计是通病,我修的就 一片,没考虑是通病,今天估计看到你修的贴子,和我当时修的是一样子的。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