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T 8758E代换问题

楼主(2015-12-08):
ITE 8758E,第二行有小字母BXG,通用还是要原型号代换,谁有详细资料的?
资料

网友:
第一行型号一样就可以。第二行可以忽略。

网友:
我都是会对准第一行跟第二行BXG

网友:
我代换io都是第一行一样就行了 第二行我都不理它

网友:
能同样最好了~

网友:
第一行是唯一重要的,它会告诉你是什么封装材料,什么改进版本的,
第二行的意思是生产编码,生产流水号等等,属于厂家内部的,可追溯的编码
第三行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消费者,此IC的生产周期,例如1523,就是15年第23周生产出来的IC

网友:
主要还是看板子,不是看字母的。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定原装的最稳

网友:
就是说有的板子 必须换三行相同的吗

网友:
看第一行一样就可以换了,

网友:
一行一样就好了,不过技嘉的要小心了,技嘉是专用的,最后有个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