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功放的维修~

楼主(2015-12-08):
准备在家里搞个KTV,收了一个功放,结果用不了,拆开看看能否维修,开机后风扇不转,指示灯亮,有保护~!

拆开后发现保险烧毁~

在线测量三极管,发现全短路,开始拆除所有三极管!
这个功放用料扎实,每组6只,两组共十二只!

两组全部烧毁!
再测量板子上点电阻有没有烧毁,结果还不错,没有烧毁!
找出存货,准备换!

上次在【迅维】培训时买的,现在派上用场了!

用先进仪器开始匹配!

听说如果不匹配好,会出现声音失真等各种故障。还是老老实实找参数相近的凑成一对对管吧!

最后风扇也是坏的,我估计是风扇坏了造成管子散热不良,最后两组管子全部烧毁!

修好后,来个视频吧!

网友A:
楼主修的挺不错的,后面的视频才是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挺不错的,后面的视频才是亮点

视频中有啥亮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中有啥亮点?

视频中的亮点就是音质效果还不错哦,最主要还是版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的亮点就是音质效果还不错哦,最主要还是版主技术好

呵呵,多谢夸奖!

网友C:
换上的管子看着是国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挺不错的,后面的视频才是亮点

有啥亮点,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我一般换管都不配的,都换同一批次的就行

网友D:
功放确实不错,但墙上的线也略屌

网友:
不错不错, 连功放也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的管子看着是国产货

所有管子全是拆机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确实不错,但墙上的线也略屌

主要是 喇叭放在那上面,被线给盖住了!

网友:
功放散热问题很重要

网友E:
还会修功放 厉害啊 挺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会修功放 厉害啊 挺贵把

坏了十二只管子,两个保险管,再怎么都得收个千儿八百的!

网友:
音质清彻,频分明显,低音方面不怎地

网友F:
老蒋,装备齐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蒋,装备齐全呀!!

你是哪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蒋,装备齐全呀!!

同桌兼同学,就差同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同桌兼同学,就差同床了

又惊现一位版主,都是同期的呀。真是自愧不如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惊现一位版主,都是同期的呀。真是自愧不如哈

下次招聘版主你也可以申请下啊

网友H:
楼主好先进的仪器,能测PNP还是NPN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惊现一位版主,都是同期的呀。真是自愧不如哈

报个大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先进的仪器,能测PNP还是NPN

都能测,场管也能!

网友:
楼主是全面所有设备都修。技术过硬,行情再不好都能挣到钱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听说能把功放修得没有杂音的都是高手啊,那个测试三极管的仪表很牛啊

网友I:
哈哈  你那匹配的仪器好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你那匹配的仪器好高级

这个就是一般的哈,谈不上高级的!

网友:
感觉好厉害,不知道你们这些高手都是怎么修练的,在我做电脑维修一年了,很多问题都还搞不定呢,膜拜

网友:
感觉好乱

网友B:
哪里乱?桌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乱?桌子?线?

桌子

网友:
测三极管的表不错,没见过,这叫什么表?

网友:
那个变形金刚的神奇叫什么啊,侧三极管好厉害

网友:
这个匹配仪器多小钱啊?修得很厉害。。主要是手上有管子。。

网友(2016-01-15):
通电有很大的杂音 是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