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p43td ref1.01高清图

楼主(2015-12-08):
主板上这个,挨着CPU供电芯片这个八角有没有,谁修这个板。我拿到手就这样了,拿到手没CPU供电,CPU供电修好了,又没复位,vrmpwrgd和pwrok都有了,就是没复位,pci A15脚0v,就现在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装

网友A:
点位图就可以看有没有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就可以看有没有装啊

怎么看
能说下吗,这是华硕新版点位图
不太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
能说下吗,这是华硕新版点位图
不太会用

点位图给我 帮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给我 帮你看

网友B:
要不然我加你扣扣吧,说下你qq号

网友A:
有芯片 型号是UP6262M8-B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 型号是UP6262M8-B2

哦,谢谢

网友:
没事 修好发个经验贴看下

网友:
这种点位图真方便

网友:
这个没有事没有关系的,有时候这个芯片会导致内存总线电压偏低,这个芯片没有没关系

网友C:
排除这个芯片就干桥吧

网友:
有点难度,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这个芯片就干桥吧

换果南桥了,还是一样,

网友D:
帮忙顶顶模型欧美小欧美学哦我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我加你扣扣吧,说下你qq号

我QQ  9647459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顶顶模型欧美小欧美学哦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