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LA-9981P不认独显

楼主(2015-12-08):
dell 5537 版号:LA-9981P不认独显,测到无独显核心电压,因为没点位图,没元器件号,最后裁板1.05V模块,修复。。。。

网友:
哪里坏了能具体点吗

网友:
具体的维修过程能说一下吗!

网友A:
没次都这样发帖。。沃日·

网友:
裁板是个好方法,有台联想B470,主板烧了个大洞,我正想用这个方法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
楼主这是查到显卡的识别代码表得出显卡供电为1.05V,然后裁板移接过来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查到显卡的识别代码表得出显卡供电为1.05V,然后裁板移接过来代替吗?

一语中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次都这样发帖。。沃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才是正解

网友:
说的不明确,没看懂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最后裁板1.05V模块是什么意思?外加个1.05V供电模块?

网友C:
是给显卡供电的芯片,不出电压应该不会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给显卡供电的芯片,不出电压应该不会显示吧

改的是独显供电的,无独显供电,集显可以认到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