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460进水机

楼主(2015-12-08):
机型: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现象:进水机,待机0.006A,触发电流跑到0.5A掉电,可再次触发,依旧掉电
拆机打值正常,想电流跑到0.5A,可能CPU供电或后继电压出了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进水机一般是后继电压比较容易出故障,特别是后继电压的驱动电压为重点,于是触发瞬间测了一下U10和U4的S极,前者有5V,后者无电压,重新触发测U4的G极电压瞬间0.9V明显不对,正常应为19V,再测R89的另一端待机时无电压,打值为无穷大,原因找到了B+与R89之间断线
再次触发电流一路跳变1.2A左右亮机,修过好多进水机大多是后继电压转换的驱动电压容易断线,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最容易的就是腐蚀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