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脑抽了一下

楼主(2015-12-08):
             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一个同行拿来一个联想笔记本,说是不开机让快点修。Ok   放这呗。
       今天早上怀着不怎么愉快的心情来到店里(因为之前有个神舟的笔记本,也是同行的送来的,NEC大电容有问题了,报价150人家不修了,我说的同行就是一个电脑城上班的他们不会修,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啊。。。。。),行吧,看这个机器吧联想的G460AY,上电流表看电流0.04完了不触发(这个没有图像)。嗯哼   拆机   没有进水什么的情况,再看板号  图纸点位都有,心里好受了许多。     不触发   就先看了一下3   5V没有,再测VCC也没有,测B+ 的对地阻值为0这就结了,B+短路了,电流是0.04应该是一个小东西,小电容最可能了。
       确定了思路就开始断节点pj3     pj4      pj9    pj11p屏接口这里, PL1断开还是不行,那就只有屏接口这边了,这时候就脑抽了一看主板上的实物,(这是换完之后的电容,当时一看只有2个电阻连着呢,不知道眼睛长在哪里了,不可能短路啊)所以就一直看到最开始电源头进来之后的隔离保护那里又是一顿测量,拆件还是短路。这个时候就有点无奈了,都断开怎么可能还短路。 这个时候就快吃午饭了,吃过午饭之后问了一下师兄这个情况他说不可能啊让我看看是不是有的节点没有焊好,还是连着呢,之后我就又来了一边 才发现这个C566LVDS接口旁边还有一个电容呢,拆下来一测这不就是它的问题了,顿时感觉自己好XX,再把所有的东西还原了之后再看呵呵   对自己无语了。。。。。。。。。。。。。。。。。。
     测一下 待机什么都正常了,开机上了一下电   电流瞬间0.7掉了。。。。。。我去    再试了几次只是电源灯亮一下,电都上不去了……….这个郁闷呢    还有问题吗? 这次想了想刚才一顿拆件的时候一个电阻pr152焊的时候被焊坏了,我上了一个4.7欧姆的电阻,再找一个这样的电阻上去就好了XX,又把自己鄙视了一下)。
   好了既然都看到这里了,一定累了吧,我也累了给点分安慰一下可好。

网友:
搞好就是好事,不然白忙活

网友:
烧机不是更快点。

网友:
仁宝待机偏高 点火回路 首查公共点

网友:
待机0.04A典型的仁宝公共点大短,要我不测只要看都要把它看出来。你还拆那么多的元件?真是有点累

网友:
公共点短路,这是小白必须经历的,一起加油吧

网友A:
唉~~ 现在生意太不好做了,我们这同行修板子80到100

网友:
虽然是简单的问题,还是鼓励下楼主发帖。

网友:
公共点短路,怎么不烧鸡?

网友:
其实烧鸡最快  也不用拆那么多

网友:
这种情况 测公共点 然后再烧鸡 不更简洁

网友:
这种能烧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现在生意太不好做了,我们这同行修板子80到100

不至于吧,那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仁宝公共点短路不会大电流因为有点火回路,肯定烧得出来。

网友:
烧鸡是快 怕烫手啊  还是拆的安全些  用放大镜看也行

网友:
虽然这方法时间长,但修好就行,直接烧就行。

网友:
直接烧也行,不管怎样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