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充电芯片是ISL6251,充电充一会3脚EN就掉了。帮忙分析下
芯片

网友A:
查一下那里控制的
中意一一二三
IO,经过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我把电阻去了,强拉一个3.3V去EN脚,一样的充一会就不充了,应该和IO没多大关系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那里控制的
IO,经过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我把电阻去了,强拉一个3.3V去EN脚,一样的充一会就不充了,应该和IO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
可能是充饱了吧

网友:
谁有这个机子BIOS,刷个BIOS看看 WIFI版的,16G

网友:
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应该不能去了直接飞线过去吧

网友:
用待机分压过去看看。还有看充电上下管充电时的波波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把接口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