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300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5-12-08):
联想扬天S300保护隔离问题。。。。
大家看到标题肯定就想到保护隔离都修不好还上来发帖。。。  我也是这样觉得有点丢面子
可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可调电源调到19V 插上 如图 U4 两端都是18V
如果你量CPU 或者其他端的公共点又变成16v!我拆了U4 量输入端一端正常!
我直接拆了U4 !用线直接连上还是这样。。。。。
板子U10没有装
没有短路附近的电容我已经拆了!还是这样。。。。。理论上公共点电压应该都是一样的啊?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
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装个U10上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后级有可能短路吧

网友A:
测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后级有微短吧……

网友:
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B:
带不起负载查查哪里短路

网友:
还是是控制

网友:
感觉你的机器,也应该充电不正常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对地阻值。。。

量了!正常

网友:
楼上都说是后级有短路,我想说会不会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后级拉低了吧

网友:
后级短路吧。。。。。。

网友:
看样子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后极电压有短路,把主供电拉低,你看看显卡供电,CPU供电和其它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后极电压有短路,把主供电拉低,你看看显卡供电,CPU供电和其它供电。

刚刚查了!待机的时候不拉低。。。开机了就拉低了!不显示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起负载查查哪里短路

待机的不触发的时候电压正常!触发了就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查了!待机的时候不拉低。。。开机了就拉低了!不显示

那是肯定啊,开机了电源都工作了,还不拉低?你是用外接维修电源还是客户自己的适配器试的?

网友:
这样应该是前级还有问题 测下u4 u10g级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查前面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肯定啊,开机了电源都工作了,还不拉低?你是用外接维修电源还是客户自己的适配器试的?

用客户的!CPU风扇都不转。。。用自己的可调电源。。。不跑码!不量机!调到21V可以正常亮机!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客户的!CPU风扇都不转。。。用自己的可调电源。。。不跑码!不量机!调到21V可以正常亮机!

这么明显,你看看客户后面的机器标配是多少V的,然后弄个新的电源试一下看看。我帮你回这么多帖子打这么多字,回复帖子我这边电脑不会加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网友:
把前面两个P够到的MOS 管直接换了

网友:
压降这么多,后极是不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
拉低了吧看看

网友:
可能后级有点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