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开机不显

楼主(2015-12-08):
联想C340 板号CIH61S1 VER:1.0 CPUG540T 显卡N13-GE2-AIO-A1故障开机电流到上到1.4几不显示,刷BIOS后好.BIOS在主板上编号JFCHSPI1型号25Q64FVS

联想一体机C340 CIH61S1 VER.1.0 JFCHSPI1.rar

网友A:
怎么就一下锁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一下锁定是BIOS问题呢

我先加焊了显卡不亮,后又焊南桥还是一样,最后在淘宝上买了个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
C340南桥不亮的故障也挺多

网友:
我。。要下载看看。。。我的一样现象

网友:
我。。要下载看看。。。。。。。。。。。。。。我的一样现象

网友:
我,,,,,,,,,,,。。要下载看看。。。我的一样现象

网友B(2016-11-28):
我也有一个,试试刷吧,希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试试刷吧,希望好

好用吗????

网友:
也不知道联想的BIO  是这么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