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拆机失误暗屏维修

楼主(2015-12-08):
MINI1换屏,不知道怎么回事,测屏的时候暗屏。。。。暗屏应该与背光升压电路有关,测升压电路中的二极管两端均有BATT电压,直接换升压电感。。。修复、、、装机需小心啊

网友A:
维修过程中,是待机拆装屏引起暗屏的,还是什么原因愿分享下。

网友B:
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没关机 直接拔电池了。

网友:
楼主要说明原因啊

网友:
拆机 基本功  一般一定要熟练

网友:
原因是带电拆屏造成的,早起很多人换触摸的时候就不拔电池,带电取屏幕把背光给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灯控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中,是待机拆装屏引起暗屏的,还是什么原因愿分享下。

小弟没拆电池并且没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没关机 直接拔电池了。

小弟没拆电池并且没关机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开着机然后把电池直接拔了,造成了暗屏

网友:
一招制命  干净利索

网友:
楼主把点位共享一下嘛

网友:
帶電拆機要注意

网友:
没拆电池,没关机·············还是关机比较保险啊···········

网友(2016-01-23):
还是先把手机关机拆下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