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重装系统后键盘数字键部分不可用

楼主(2015-12-08):
笔记本重装系统后键盘数字键1-0中只有56键可以用,其余1 2 3 4 7 8 9 0和其他键都正常。请各位大神赐教,有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不像系统问题,也许他键盘不好问题不明显,刚好你一碰他坏了,不太好解释

网友:
键盘坏了 换吧

网友:
外接正常换键盘

网友:
这应该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fn+热键切换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损坏,安装系统前应该就是已经是坏的了

网友:
下个键盘置换程序试试 如果用别的键符可输入这两个数字 说明是键盘硬件损坏 与软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