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4H K43LY REV3 电池能开机, 插电源不能开机 ,能充电

楼主(2015-12-08):
         华硕 X84H          K43LY  REV3   电池能开机, 插电源不能开机 ,能充电

    不插电源,装电池使用一切正常,
       插上电源就死机但能充电
   插电源,待机0.03     按开关能触发  电流 0.40  有时后是0.24          cpu供电没有    还有一个1.04的电压也没有 应该是独立显卡

      没有图    就刷了几个blos       然后    不知如何下手    点位也不会用     准备买板了---------

华硕 X84H K43LY REV3-bios.zip

bios

华硕 K43LY 3.1点位图.rar

网友:
那么查充电电路

网友:
能充电的aaaaaaaa     就是 触发有电压没出

网友:
朋友说现象时,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   其实还没拆机前    插电源偶尔还亮一下  现在电流最高就在0.40了

网友A:
这要会电路,点位和图纸都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太习惯,多看点就好。这问题真有点难入手的,没思路就选EC。顺着信号什么PWROK之类,看断到哪个信号上,电压没出看是什么原因,什么条件的。这最好能找到一个合成BIOS。因为这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会电路,点位和图纸都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太习惯,多看点就好。这问题真有点难入手的,没思路就选EC。顺 ...

就是没图 啊      什么条件   都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个只有点位图了,其实也一样看

网友:
换个IO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还是要查充电

网友:
哎 点位不会用 那就是黑灯瞎火了怎么修  这故障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仔细查小件

网友:
电源检测之类的信号有 问题吧

网友B:
能充电的话保护隔离应该过了吧(这点求大神讲解),是不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啊,分享的资料真不错。

网友:
高手啊   维修小小白学习啦

杨方斌 -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的话保护隔离应该过了吧(这点求大神讲解),是不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呢,

适配器检测,明天去检测下------

网友:
不太懂充电原理 ,老师是讲过,好像跟这个没关系,------今晚先学习看点位图把

网友:
学习一下,了

杨方斌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检测,明天去检测下------

适配器检测正常---

网友:
在网上找到一个相似问题,我的PR8202电阻有800k   加焊一下就好了  ,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