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技嘉GA-P31-DS3L R1.1

楼主(2015-12-08):
同行拿来一块技嘉GA-P31-DS3L说是点不亮 (要求速修客户等着呢)还是习惯的先打下阻值正常,上电直接跑码到C1提示内存。插上内存从C1-C3反复循环。内存检测不过。 测了下内存主供电1。84V 正常。负载0.98V。(2代内存。119 120脚 3.3V 238脚也正常3.3V). 打了下119 120脚阻值也正常、从简单的做起。刷BIOS。都说技嘉BIOS爱坏。直接刷BIOS 总结:BIOS坏导致内存C1-C3反复循环。

网友:
我这里台式机都是拿给别人修,有机会自己也玩玩台式机,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没事,刷刷Blos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直接刷BIOS管用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的话,也就只能刷 bios了。

网友:
BIOS坏可不常见

网友:
开不了机,得把BIOS摘下来刷吧?没机器还真没办法。

网友:
又简单又实用的文章。

网友:
BIOS   就好了              真么简单!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吧!仅仅是bios问题?既然解决把BIOS分享出啦

网友:
可以的不错学习了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的确,这种故障经常碰到是bios问题

网友:
呃,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吧!仅仅是bios问题?既然解决把BIOS分享出啦

官网就有。。。

网友:
还是经验可靠,多谢!学习了!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技嘉爱坏BIOS  各供电正常的先刷BIOS是明智的。

网友:
技嘉板子就先写bios,不行再找其它问题

网友:
哈哈  刷BIOS最爽  不用动刀动枪的~

网友B:
楼主把BIOS分享下吧 ,正好我也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BIOS分享下吧 ,正好我也修到这个机器

官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