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暗屏

楼主(2015-12-08):
拿到客户机,上电,暗屏,拆开量屏的主供电19v0,屏供电3.3v,背光开启,亮度调节,都正常,判断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拿去修屏,是屏的问题,导致暗屏,修屏,好,收工.

网友:
简单明了 收钱速度快

网友:
屏也能修啊

网友:
修屏得靠大量经验累计啊,,屏的资料很少很少

网友:
很好,修平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吗?

网友:
技术好,简单明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成的

网友:
我的也是屏暗可惜屏是好的

网友:
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