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隔1M电阻竟然可以拉低电压!!!

楼主(2015-12-08):
板号:DAKL6CMB8D0  REV

同行发来的机器,机器拿到手一看待机正常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心理暗喜不会是开关按键坏了吧),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掉键盘,量开关接口3.3V正常,短接还是不开机,心情瞬间不美了,拆板吧,拆掉板一看没有进水痕迹,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3V、5V正常,EC条件都正常,查桥的条件,+1.1V_DUAL正常,+3V_S5只有2.2V明显有问题,

查+3V_S5来源于PQ84,经测量PQ84的D极电压3.3V正常,G极只有4V,PQ84没有完全导通,G极应该有15V左右才对,找到PR264两端电压都只有4V,

查15V来源,由+5VPCU经过PC264和PC258、PD19和PD20升压得出15V的,测量PD19还是5V和PD20就变成4V了,果断换了PD19和PD20,PC264和PC258,拆了三个接地电容,插电测量还是老样子,想不通啊,别的地方都没有链接电容,怎么会被拉低了呢,经旁边大师指点把PR281拆掉量PD20竟然有了12V,心中一喜,原来是后面把15V拉低了,

查15V的去处,链接的都是电阻,最小的也有110K了,有点迷茫了,隔了电阻也能把电压拉低?-?想想,还是从最小的电阻开始拆吧,这板上的电阻和电阻位置号的距离…….都是泪啊,两个眼睛看花了才找到了一个电阻(没找过的不知道有多难),上【迅维】找点位图吧,下载一次竟然涨成10下载分了,(50能当100花就好了)认了吧……….过程就不说了,最终找到PR164,拆掉后电压正常,量电阻阻值没问题,看到一个接地电容PC225,直接干掉它,

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2A,电压正常了(想不通中间隔了一个1M的电阻也能拉低电压),再量缺少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PU8,2、5、16脚电压正常,3脚无开启电压,查3脚开启信号VDDA_PWRGD来源,

来源于PU10,3脚、4脚供电正常,2脚没有电压,找到PR139一端3.3V一端没电压,量PR139阻值正常,PQ56G极3.3V正常,PQ55G极0V截至不会把+3PCU拉低,拆掉PC146后2脚还是0V,拆掉PU10,2脚电压有了,换个上去插电流表上电完美跑码。

修机器的过程有多辛苦我就不说了,我就想说:给我加点分吧!
最后一直想不通的是,隔了一个1M电阻后端也能把电压拉低,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板号:DAKL6CMB8D0  REV: D

网友:
都是信号电压,电流很小的当然可以拉低

网友:
电阻 一般不会变小啊   估计是电阻漏电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分析的不错

网友:
很正常的呀,因为15V这个是广达的升压电路一定不能有负载短路否则升压不起来或升压低。

网友:
为什么1M的电阻会把电压拉低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功底很深厚,,1M电阻问题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B:
要是有示波器相信你修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C:
非常不错 这个地方修过几次 一般直接就找过去了 那时也没想这个1M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 这个地方修过几次 一般直接就找过去了 那时也没想这个1M电阻

我也是没办法,一个一个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功底很深厚,,1M电阻问题我也没看明白。

刚从【迅维】出来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示波器相信你修起来就快多了

有,没有用,刚从【迅维】出来熟悉下电路

网友E:
今天还修道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把3.3V的开启 给拉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从【迅维】出来一个月

同学啊,,看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啊,,看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么?

知道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还修道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把3.3V的开启 给拉没了

我一直都以为只有电容和芯片会拉低电压

网友:
受不了,你们的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就是PU10坏了吧     但是最后一句隔了1M电阻     那个电阻没看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