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85 i5 系列问题,求加分!

楼主(2015-12-08):
同行拿来的,说是拆过, 开关排线断了,机器也有问题!报价直接开拆!排线断了,换一个,接上去,接电源,直接大电流!。。。。。无语!烧鸡发现EC挂了,换好EC 用镊子触发EC脚位电流到0.5不动!很明显缺电压!打各电感发现没有独显显卡电压,没有CPU电压,没有集显核显电压!由于HM65架构一般都是跑马后出这个电压,所以暂不考虑!按照时序,先修独显电压!打开图纸找到独显供电电路,如图 查条件,供电VCC 5v 正常,13#开启,0.39v,不正常!断开pr586  依旧!查其来源,到南桥附近一电阻 ,断开R218  靠近南桥这端3.3V  很明显南桥正常发出开启信号,被后级拉低了!看电路图知道,后级由两路影响!一路PU561  一路由Nvvdd-EN去的相关电路!先把PU561这路断开,即断开PR570,PD562 pc562.结果测pr586一断还是0.39v!看来开启信号是被另一路拉低了!随信号NVvdd-en 来到PR708,先摘掉PQ703  ,可结果还是0.39  。看来,故障点应该是在pr708和pr704这两个电阻上了!先将pr704摘掉,结果,开启信号恢复3.3v!显卡供电0.9v也出来了!看电阻510k,找半天没找到差不多的,看电路图,发现也没什么鸟用,干脆没装!再看电流跑到0.7  又不动了!尼玛!看电流应该没跑马!查PLTRST   有3.3v!再来到U8 1#   2#都有3.3v  4#只有0.79v   !直接换掉这个与门芯片,4#恢复3.3v  ,如释重负的再触发,发现电流还是没跑马!难道是换了EC,要重刷bios?果断刷了,还是一样!。。。。。。。。。。少废话,换南桥HM65 !换好,触发,到0.29a掉电.......不死心,再上bga,下来,触发,电流飙起来了,接显示屏完美亮机!
好了,各位师兄弟们,我已经没有分了,求打赏!附上BIOS  EC 的4m  南桥的512

k485 ec.rar

1.93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21.31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维修过程相当精彩,最后bga做了两边真心不容易。

网友A:
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

网友B:
一台机器,N多故障,胆大心细技术强,明哥威武

网友C:
挺不错的帖子 不过怎么BGA 2次。。

网友D:
你敢不敢多配点图?

网友E: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机器,N多故障,胆大心细技术强,明哥威武

你是哪位帅哥文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帖子 不过怎么BGA 2次。。

应该第一次芯片没有焊牢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敢不敢多配点图?

还要配什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你!

12楼下载

网友:
请教我红领巾

同方 K485 H09_VD DVT-.rar

2.3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

加分不需要自己的分吧

网友:
思路,细心就是王道

网友F:
问题太多了  怎么换个排线 就大电流呢

网友:
修板子还是要耐心啊。看楼主挺耐得住性子的

网友G:
这机器的问题真是多啊。撸主真是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太多了  怎么换个排线 就大电流呢

排线坏,板子也有问题啊!很多客户基本都是这么说的,师傅你帮我看下,可能是某个地方送了,应该是小问题......你第一天做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的问题真是多啊。撸主真是很有耐心

回复能加一分,所以我全回复!:$:$